HP V3000用电池不触发 求助 急!!!

楼主(2012-06-05):
昨天接到客户一台HP V3000机器用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  但用电池就是不触发  拆开量保护隔离已经过来  但3V有  5V没有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思路   谢了

网友(点评):
电池坏了

网友:
补: 待机芯片是MAX8743

网友:
你应该先把待机3v 5v修出来吧、

同意

网友:
先查8743的工作条件

网友:
5V没有 但是有时也可以触发

网友:
8743只有12V主供电

网友:
单独插电池的话,3v 5v是没有的(没有按开机键前)。

网友:
主要检测电池接口上这2个信号:SD_CLK和SD_DATA。一般是ene  IO芯片控制。注意测量它们的线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