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误入岐途的联想G460 换了显卡还是开机黑屏无显

楼主(2012-06-05):
收一台联想G460 一女孩送来说是前一天用用都好的 今天一开机就白屏了,问是不是硬盘坏了,不懂电脑提出的问题都这么牛的!于是解释了一番硬盘和白屏无关联,需要检测才能确定问题,于是机子留下了。

       心想白屏应该好修的,一般屏出问题的占多数,而且开机白屏时键盘的大小写键都正常,自检是通过了,而且可以进系统能听到声音,于是直接换了一片屏测试发现还一样,屏是没问题了,难道显卡有问题?于是拆出主板加焊显卡 原显卡型号是N11M-GE1-S-B1 再开机发现还是白屏 晕倒难道没加焊好?不太可能啊,于是仔细看板子发现有几处被修过 NND  特别Q4的位置一个三脚管被取了直接用保险短接了二脚,再一量这个保险断了。于是查图纸发现这个是LCDVDD供电 NND 其实白屏原因是屏没有收到显示部分的供电  换了一片保险上去 开机OK了,高兴啊可以收银子了,也悔当初真不仔细,本来好多弯路不用走,所以说修本得细心啊,三下五除二装了回去 再开黑屏无显! 流汗!明明裸板试的时候都是好的,再检查了一遍主板上的绝缘帖纸都没有少。于是又拆出来再测发现有时开机正常,有时开机黑屏无显。

        静下来想想之前只是开机白屏,因为LCDVDD供电的原因现在修出来了怎么会黑屏呢,之前只加焊过显卡,别的都没有动过。难道加焊没做好导至?也就只有这个解释了,于是把显卡取下重植再做回,发现还是一样,裸板开机OK,装回就开机黑屏(在系统在运行中)偶尔会碰到一次开机正常,在黑屏无显的时候外接也一切正常,难道显卡被我加焊的时候做坏了?要不换一片显卡?

        换之前还是检一下LVDS的接口看看  LEDVDD亮度供电19V正常 LCDVDD 屏显示供电3.3V正常 接下为就只剩亮度开启DISPOFF和亮度调节INVT_PWM二个信号了 发现开机屏显示正常的时候为3.3V  无显黑屏的时候为0V   接下来查这二信号来至EC芯片,外围元件也都正常。EC芯片之前也没有动过应该不会出问题。

       现在问题基本上都指向显卡了,越来越怀疑我加焊显卡的时候是不是弄坏了,只有换一片显卡试试了,于是准备订一片显卡换下看看。但在检测期间发现有时候重插拨一下屏线开机就正常了,难道屏线有问题?但剥开一点看看都好象正常的没有断线什么的。而且不接屏线开机亮度开启和调节信号都为0V 也就认为和屏线无关了。

       基地上查了一下,有的说是显卡核心供电滤波不良,有的说是1.05V 有的说是0.8V,也有的朋友和我类似换了显卡还是开机显屏,外接都好的。量了一下我的PL7的显卡核心供电只有0.85V   难道低了?印象中好象都是1.0V的 用示滤器量了一下电压很平稳和滤波无关。限入沉思!

       正好这时又一台联想G460屏碎送过来换屏的。于是换好屏我再量了一下这机子的PL7显卡核心供电确实是0.85V。开机正常显示时的亮度开启和调节都是3.3V ,想再测一下拨了屏线时候JLVDS1的各脚以便对比,惊奇的发现拨了屏线后开机再测亮度开启及调节脚都为0V   这一下回过神来,难道不接屏线这二脚都不输出。那我的那台也是这样,于是锁定屏线  原来一直以为亮度开启及调节信号就是不插屏线也会有输出的,所以造成误判认为屏线没问题 再把换屏的这台好屏线换到那台机子上一切OK。

        差一点订了一片显卡准备换了,还好有台一样的机子过来测试对比找到问题。真的很奇怪这个主板上屏线接口不插屏线亮度开启和调节是不输出的。也就是说他肯定有个屏的检测信号反馈,但我看图纸没看出来是哪个信号反馈的,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是有检测脚,5678脚有关系

网友:
楼主到最后的问题就是屏线问题咯?

网友:
换了屏之后,应该测一测屏的工作条件再做显卡啊,你所说的屏反馈这个图上是28和30脚啊

网友:
你查过屏线了。没有查出来。

最后还是屏线的问题!~ 哎。

网友:
检测屏线的时候是有这个问题,我有次修暗屏,亮度调节没有,准备在主板上飞线到屏供电,没接屏,测屏供电没有,还吓了我一跳

网友:
白屏都是先屏,再屏线,最后在板子的,直接这样做显卡了,风险很大啊

网友B:
狗鸡儿论坛随时都是东西没下下来,分扣了

一修哥8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还是算小运气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检测脚,5678脚有关系

不要误导人,5脚是USB的,因为这个机器有摄像头在屏上,6脚没什么都没接,7脚接地,8脚是屏供电。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不会想到排线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这种问题都是先测下屏线有没断线,楼主不妨试一下!

网友:
不显示很多都在屏线那出问题!

网友:
同意

网友:
学习了

kisslin08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一修哥8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 的耐心 值得大家学习  只是 拆开机器 没发现修过    有点难以理解

网友:
最后还是屏线吗   以我让我的  裸板试的时候OK  那么装上就不行了  先检查外接  看看 不应该在去动板子  一个排除啊

网友:
28、30是读屏的信息,显卡或北桥没有读到屏幕是不发出开启信号的。但有些机器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