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06-05):
海尔笔记本,进系统黑屏,pe进不去!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上次 也遇见一个机器 这样的情况。    显卡 总了  CPU 后面的大电容也换了。 高压屏 都搞了。 还是 这样。。最后 没办法 换板子了。。

网友:
进桌面之前会吗

网友:
不会吧,进系统黑屏要换板吗,先换硬盘内存,再排除外设,再就是网卡,声卡,PCI设备,最后就只能看显卡和北桥了。这样一个个的排除应该可以找问题了

网友:
PE进不去,试试win7框架的PE。

网友:
考虑南桥和类存  的问题  !!!

网友:
BIOS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内存硬盘应该都有可能吧 建议先软后硬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PE不加载考虑南桥

网友:
测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搞定了吗,楼主说下呀

网友:
你说的这种故障现象多数是外接设备部分有问题。如网卡芯片,声卡芯片,1394芯片等。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我感觉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先干BIOS 在扫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