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41的显卡代换问题

楼主(2012-06-05):
明基S41 原来是G86-770-A2的芯片  能不能用 G86-750-A2代换?或者都G86-703-A2代换?
有换的的给点帮助   谢谢

网友:
没换过,如果你觉得自己BGA技术还可以的话,就直接换了,要不然还是找一样的换吧

网友:
你可以试试啊,可以的话记得告诉我们哦。

网友:
应该不行  可以换改良的

网友:
都是往上升,你却往下降,看来是把人家机子弄坏了,可以试下,不行挺多不开机短路,

网友:
手上没这个芯片  想用其它的代换

网友:
这机器还有一次性换好它 ,不然很麻烦

网友:
看 表面电容 排布是否一致    电容打值  是否一样   差不多的话  用该可以一试   一般不烧机器的    焊完  点机器之前  在测一次  阻值

网友:
最还是771代换
G86-7XX-A2的这个系列里面
只有703是最特殊的,不可以用其他的代换,其他的基本上市可以代换的
不过我一直是741代740 751代750 771代770跟730

网友:
记得好像可以的

网友:
可以换703A2     750-A2   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