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屏幕显示已停用

楼主(2012-06-05):
ipad屏幕显示已停用该怎么办呢?有没有朋友知道请帮帮忙,谢谢。
iPad

网友:
能复位么?试试

网友(2012-07-16):
刷机吧,据我所知除此外没别的方法

网友(2012-12-20):
具体说明一下

网友:
感觉只能刷机了

网友:
先关机,再连接电脑上的itunes,连接上时马上按住开机键和home键,5秒后松开开机键,home键按住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