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器点亮后又灭,实在没辙了,求大大们支招!

楼主(2012-06-05):
1:出问题前,我就是升级了一下显卡驱动和声卡驱动。

2:基本情况:ATI独立显卡,双DVI-D接口;AOC显示器,一DVI接口,一VGA接口

3:问题:通电开机,显示器点亮,自检正常,进入WIN7启动界面。然后,突然,显示器灯灭,黑屏。在这过程中,硬盘,CPU,显卡风扇,一切正常,可听到进入win7桌面的提示音。按ALT+F4,还可以关机。

4:将显示器VGA接口接到笔记本,点亮,显示,一切正常。

5:既然主机没问题,显示器也没问题,到底问题出在哪????

补充内容 (2012-6-6 16:26):
所有认为是驱动问题的同学,请都看一下我最终的解决方案。
楼主虽然解决了问题,但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这么做可以解决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来想想

网友:
你升级的显卡驱动显示器不能正常使用,你还换回原来的

网友:
调下屏幕分辨率试试

网友:
显卡  驱动问题   重装一下

网友:
重新把显卡驱动装下

网友A:
多半是显卡驱动的原因,还是换回原来的驱动吧,不是发烧友级别的游戏玩家就不要去折腾自己的显卡驱动,升级了也没多大的性能提升。

网友(点评):
升级驱动这么简单的问题,电脑初学者也都会了,跟发烧友无关

网友:
显卡驱动装下

网友:
一般是驱动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是显卡驱动不匹配,重新装下

网友B:
问题已解决!

去楼下维修店,问老板要了硅脂,往显卡上涂了点,搞定!

网友(点评):
这应该还是驱动问题,你换了好的驱动,对显卡的速度提升有帮助,但发热量也随着增加,所以显卡就***了。。。。。。。。。

网友:
汗....就这么简单!!!!!!

网友:
我认为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掉,下个驱动精灵驱动下吧!!

网友:
同意6楼的意见

网友C:
F8  VGA模式进系统

网友(点评):
显示器黑屏,你如何F8进安全模式?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明显是驱动问题嘛,这个还问啊。

网友(点评):
还真是跟驱动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做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F8  VGA模式进系统

外接不是好的么  咋不想呢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如接外显是好的就说明是高压条的问题哈

网友D:
重新开机 能进bios吗?如果能进就进安全模式吧显卡卸载就好了 进不来就想办法恢复显卡吧

网友(点评):
进BIOS也是照样黑屏。

网友:
进安全模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开机 能进bios吗?如果能进就进安全模式吧显卡卸载就好了 进不来就想办法恢复显卡吧

那就是显卡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解决!

去楼下维修店,问老板要了硅脂,往显卡上涂了点,搞定!

  这么说是显卡散热的问题了?这也有点蹊跷哦。深深地怀疑你的显卡不久矣(别怪我乌鸦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显卡驱动的原因,还是换回原来的驱动吧,不是发烧友级别的游戏玩家就不要去折腾自己的显卡驱动,升级 ...

同学,我的意思是自己花了多少钱买了个啥性能的显卡自己清楚,不可能GT220的显卡升级了驱动之后就会变得跟GT460一样了,当然我不是说你买的显卡不好。只是硬件上就限制了的东西软件上想去提升下恐怕是南柯一梦。没事升级显卡驱动造成蓝屏等情况不是没有嘛。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掉,再重新装一个原来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重做个系统吧、

网友:
有点怀疑这样的维修方法,加硅脂就只是增加散热嘛,难道升级了驱动显卡发热量大了?

网友:
首先确定下显示屏无显示后,显示屏的电源灯是否亮着,如果亮着,估计你显卡驱动不匹配或冲突,可下次开机时按F8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掉,然后再进系统重新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
进到安全模式里吧显卡驱动卸了,从新装个就OK了

网友:
按楼主的操作看,应该是显卡本身的问题。因为你进BIOS也黑屏。跟驱动无关,可能是你升级驱动触发了显卡的发热或什么的。导致显卡加速损坏。

网友:
一般是重做系统!把软件故障排除。如果还是不行就可能是显卡那块有问题。

网友:
进安全模式卸载掉显卡驱动,然后进原来的系统再用驱动精灵打个补丁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 真的很简单,楼上就一个回答对了,明显就是显示器刷新率的问题

开机有画面,那时候是默认的,进入系统后你的桌面设定的1024*768 或者更大就黑了看不到画面

还有可能设定刷新率太高 ,你的显示器不能承受所以黑屏,

进入安全模式应该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学习哈 以后升驱动白屏 俺点沫脂

网友:
汗  是黑屏

网友:
对于这样的大小病 重装个系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E:
散热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驱动问题 使用原装驱动 不要用第三方驱动 。。你可以先进安全模式 看看 能进的话就是显卡驱动了 把卸载 重新安装官方的就可以了。。

网友F:
显卡没事别升级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下高压板试试啊啊 先检查一下驱动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奇妙

网友G:
驱动问题..也有可能是显示器

网友(2013-01-15):
被LZ瞎猫逮到死耗子了 如未出故障前正常那也太巧了点 还一种可能就是CPU放的不是很到位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先在软件驱动方面看下,不行就是硬件问题啦

网友:
按F8进安全模式把显卡的驱动删掉试下

网友:
楼主不是开店的,小心了。

网友:
楼主不说我也会认为驱动问题,受教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再装回来。

网友:
赶巧 可能显示器坏了 显示器高压部分不正常也是亮几秒就灭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