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报警问题

楼主(2012-06-05):
hp v3000报警问题
是Intel的cpu   集成显卡的   正常按开关后 报警时 短-长-短-短   长-短-短然后就一直长-短-短
1。换内存不好使
2。焊内存槽亮了     但是键盘不好使 (大写键好事)
3。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只有在直接插适配器的时候  自动加电才会亮 亮的时候触摸板的上的灯蓝灰黄蓝跳变   左下角的充电灯一直闪  而且 出现F1提示的时候  按F1不好使  重启键也不好使   F2进BIOS也不使  正常按开机键  就报警
4。把ec芯片也换了 没好使  使用的amd的v3000上的ec  型号一样

大侠们帮忙看看  给个思路

网友:
刷BIOS,V3000不上COMS电池都会自动开机

网友A:
这个不是要解决自动加电   要解决使加电不亮报警   自动加电使正常的这个我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要解决自动加电   要解决使加电不亮报警   自动加电使正常的这个我知道

是啊!刷BIOS吗

网友:
机器上的快捷键有问题。把快捷键拔掉试试。

网友:
建议 刷 bios看看

网友:
BIOS的问题
刷个bios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刷个BIOS看下吧,有区是显卡报错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