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G31T-M7

楼主(2012-06-05):
手上有块板,通电复位正常,不跑吗,换单核CPU 跑吗,显示正常,他原来的CPUS是1.8    800的,上双核的CPU就是不行,有没有高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指点一下。CPU座也加焊过,结果一样,

网友(点评):
CPU座子,用灯座看过吗

网友:
不支持双核的 CPU 吧。。。。。。

网友A:
本来有的就是不支持啊?看看cpu参数
上百度看看详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 双核的CPU 坏了吧。。。。

换我自己的双核CPU一样是不行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来有的就是不支持啊?看看cpu参数
上百度看看详解

他本身就是用双核的,

网友D:
重刷BIOS程序试试。

网友:
升级下BIOS

网友:
BIOS重刷过,还是一样,用单核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本身就是用双核的,

那就不知道了,双核的纳米是不一样的,像华硕一款可以上6核,但是挑cpu的,不是所有的六核都可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刷BIOS程序试试。

同意,可以刷个BIOS看看!也许新的BIOS程序支持双核的CPU

网友:
板子已经修好了,是CPU坐旁边的的2个电阻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