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P31 Neo V2老是卡D3,D2码

楼主(2012-06-05):
一块V星的板子。不显示。插诊断卡老是卡D3,D2码。显卡拆了。内存也换了。cpu也换了。不好使。但是有时好使,就一次好使再就不好使了。。。拿下来用内存打值卡量。通过。不知道咋了。。。。请高手赐教。。。
我怀疑它根本就没走码、、这是异常现象。。。。

网友:
上假负载啊?看看有没有跑码

网友:
你要看清楚跑D3 D2码前面是跑什么码。这样才知道有没有跑码或不过内存故障。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