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V 2A上网本用19V 4.74A适配器,可以吗

楼主(2012-06-05):
20V 2A上网本用19V 4.74A笔记本适配器,可以吗?

网友(点评):
可以使用。我测试过,有些19V 3.42A的本本,电压低到15V还能正常开机使用,不会转为电池供电。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要看电压是不是真的达到19V,低于19V可能开不了机

网友:
太可以了,你没学过电路吧

网友A:
电流大了,烧板的...

适配器标的电流是额定电流 用电流大的适配器 带小电流的上网本 电源发热小更耐用。

网友:
基本的物理常识啊
一看就知你没明白适配器上标注的电流的含义,这里所标的电流是指适配器能够在额定电压下提供的最大电流值。
不会烧的!

网友:
放心使用 没问题

网友:
放心大胆地用,没有问题!

网友A:
好吧,如果不会烧那还用分电流大小,直接全部型号的19V就OK啦!...烧只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
我想说的是,楼上所有说不烧机器的不要误人子弟

有空查查适配器上面标的是额定电流,说明这个适配器最大只能承载的电流

至于上网本工作加电池充电也不会超过2A,如果用19V,2A的适配器用在大功率的电脑上会烧适配器

请楼主明查

网友:
可以使用,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帖子可以成为一个电源技术普及帖了。

网友: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电子产品是受不了瞬间大的电压或电流!电流是变化的,如果适配有天突然来个大电流芯片受不了冲击...有范围的!就像电容一样,它只受得了那么大的电压、电流,如果太大了就会爆之类的起到保护的作用,开不了机、蓝屏之类的...

网友:
你说的问题很简单,就像组装的电池装到手机上一样,一定要串接的.不能并接的一样的,电流的没关系的,多少组装的电池都是很多块加起来增加容量的,所以你说的适配器19v的没有关系的。

网友:
还真有不懂I=U/R的

网友:
能用,一般电源电压控制在+-5%,没问题19-21v都能用。大马拉小车没问题。

网友:
可以用的,没问题的。就像台机电源一样,有200W的有500W的有100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如果不会烧那还用分电流大小,直接全部型号的19V就OK啦!...烧只是时间的问题

空调和手机充电器可是都用220V的电压,220V输出电流何止10A

网友:
是能用,但电流大了,对机器元器件有损坏吧,寿命会减短。

网友:
 服了  还真有人以为电流会增大。。。。。笔记本 进去之后是变压的  不会是直接19V 供电的 所以19V  20V 没有多少区别    我不明白的  电流为什么会增加呢??? 有点基础知识好不   如果增加的话 那维修电源怎么办  30V 5A  一般用在19V 5A  为什么输出电流会跳动 因为即使电源能支持5A 的电流  但是主板还是只消耗它用掉的电流 跟电源本身能提供的电流无关  所以 不会有事的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了,烧板的...

我经常给客户换电流大点的,也没见烧板

网友:
短时间还是可以的,不过最好用电流小一点的

网友:
电流小点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有想过,就像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都用5V 直流充电,用300MA的充要很长时才充满,换个1A的就快很多,这种快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但理论上都是5V电压输入,只是电流不同而已

网友:
选电流小的会长时间使用会烧电源的,应该选电流大的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用原来的参数的电源为佳。

网友:
容易烧坏机器的

网友:
真晕居然有些同学说电流大了会烧主板,怎么可能,就拿你修笔记本的电源来说吧,我们一般电流指针都调到5A,电压合适即可@@@@@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能吵的起来,,,真没想到

网友: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