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连接不上无线网络的六大原因

楼主(2012-06-05):
很多笔记本电脑的用户可能会遇见自己的笔记本连接不上公司的无线网络,而其它笔记本却可正常连接的情况,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应该如何解决。今天就针对笔记本电脑连接不上无线网络这个故障整理出几大常见原因,供笔记本电脑用户遇到无法连接无线网络时参考解决。
注:本文中所述无线网络是指在自己或者公司管理范围内的无线网络,不包括盗用他人无线网络的情况。
一、笔记本的无线网卡太老:
部分老笔记本用户,由于笔记本网卡太老,可能此网卡只支持IEEE 802.11b标准和WEP加密协议,但不支持现在主流的WPA和WPA2加密协议。所以如果你用的是此类无线网卡,虽然在无线网络列表中可以搜索到WPA或WPA2加密的无线网络,但却无法连接上这些无线网络,因为你的无线网卡不支持最新的加密协议。此时,内置的无线网卡就会经常受到加密协议的阻挡而无法连接网络。解决方式:如果是急需使用无线网络,可以暂时降低加密协议(如WEP)使用。但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换一块全新的内置/外置无线网卡,最好选择支持802.11n标准的,可以做到一劳永逸。
二、操作系统版本太低:
如果你使用的操作系统很老,虽然表面上看此系统不会对无线网卡造成影响,但在实际应用中你会发现即使选择了11n无线网卡,还是会有些采用WPA或WPA2加密方式的无线网络无法连接。究其原因,问题就出在你的Windows XP版本上。根据微软的资料表明,虽然Windows XP在打过SP1补丁后将支持WPA和WPA2协议,但在实际应用中SP1对WPA/WPA2的兼容性还是存在一定问题,依然会出现无法连接的情况。解决方式:方法相信你已经想到了,那就是升级操作系统,无论是Windows 7、Vista或是XP SP3,它们都能对WPA和WPA2协议提供良好的支持,保证你的无线网卡可以轻松连接WPA/WPA2加密网络。
三、注意笔记本的无线网络开关和快捷键:
为了降低功耗,增加续航时间,很多新型笔记本都设计了无线网络开关,并且在默认的情况下,它是关闭的。除此之外,有些无线开关还设计得很隐蔽,让用户很难发现它们。此时需要你先打开无线开关,才能正常连接无线网络。除了无线开关外,很多笔记本还设计了快捷键(一般为Fn+F5),只有按下快捷键后才能启动无线网卡。
四、开启混合模式,不要11n独享:
设置无线路由后,如果新的笔记本(11n无线网卡)可以连入无线网络,旧的笔记本(11g无线网卡)却无法连入,则很可能是无线路由器将无线模式设置为了“11n模式”,这样11g和11b的无线网卡自然无法接入无线网络。解决方式:进入无线路由器的Web配置界面,将网络模式设置为11b/g/n混合模式,这样无论你使用哪种标准的无线网卡,都可以轻松连入无线网络
五、信道匹配很重要,推荐选择自动:
无线网络连接不上有可能出在信道设置方面。一般的无线网卡的信道设置范围是1-11,而无线路由器的信道设置范围是1-13。如果你将无线路由器的信道设置为12或13,自然无线网卡无法连接到网络。解决方式:只需进入无线路由器的Web配置界面,在无线设置-->无线频道选择1-11的任意频段,这样无线网卡就可以连接到无线网络了。推荐选择“自动选取”,这样无线网卡会自动选择信道,省去了用户设置的麻烦。
六、无线路由器的设置是关键,要与网络管理员取得沟通:
如果以上一切正常,但还是无法连接上无线网络,而且有的时候明明显示无线网络信号很强,但还是连接不上无线网络,这说明无线路由器端进行了限制,比如说采用了MAC地址绑定、IP地址过滤等安全手段,如果你是有权力使用这个无线网络的用户,此时应该直接与网络管理员取得联系,让他帮忙看看无线路由器上是否没把你的笔记本电脑设置为通过,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是“借”用别人的无线信号,这就无计可施了。成都笔记本电脑维修培训cdxcnote.soxsok.com/成都笔记本电脑维修培训学校

同意楼主: 4.7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能够把资料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就是好样的

网友:
问一下楼主,无线网卡的驱动都上了,但是都不能开启无线功能,系统也装了很多次了,先排除驱动不对和无线网卡的损坏,在系统里能设置出来吗

网友:
看看你是不是原装的驱动啊

网友:
什么本子 什么型号   首先

网友:
当然可以 打开无线网卡 更改高级设置 .....

网友:
楼主整理的很好,总结的很详细,收藏起来备用、、、、、、支持楼主

网友:
有时候找不到无线网卡  插插拔拔又认到了  一重启又没有了  偶尔又能有楼主遇见过吗

接触不好,酒精擦
把网卡金手指擦擦干净试试,还有把插槽也清洗一下

网友:
问一下用驱动精灵和官网无线网卡驱动都打不上驱动,是网卡坏了吗?

重装系统,官网驱动,不行换卡
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可试试用软件强制激活无线,前提是保证硬件没问题。

网友:
一、笔记本的无线网卡太老,,,我持反对意见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网友:
太老的是不行啊
老本的是用不了。

网友:
8178B的无线网卡,经常会造成这个困扰,信号可以搜到,但是连不上去。
其实根本原因是驱动打错了,这个网卡驱动,有USB的还有普通MINI的,一定要装MINI的,不能装USB的,这个可以通过设备管理器看出来。

网友(点评):
8187的网卡一般信号虚高! 蹭网卡里,绝对是8187的天下,物美价廉,3070也不错.

网友:
网络这块,说复杂还是挺复杂的
慢慢琢磨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更希望以后有什么资料发文件传上去

网友:
楼主从百度搜的吗

网友:
不错的帖子,谢谢lz分享

网友:
好东西     记下来了

网友:
楼主还是好样的

网友:
复制下来.有用...

网友:
楼主应该是网络高手哦,说的紧紧有条。

网友:
楼主  还少说了点点  bios里面的设置也很重要哦

网友:
  楼主说得很详细 无线网络连接正常 而无法正常上网 是大家头疼的问题 学习 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还这么多人围观呢

网友:
我以为是什么呢,这样的问题百度一找一大把,还发这里来唉

网友:
不管怎么样  总结的可以

网友:
楼主不错,自己整理出来的吗?

网友:
好東西留著!謝謝LZ的分享~~~

网友:
确实有无线问题难得搞..

网友:
此时应该直接与网络管理员取得联系,让他帮忙看看无线路由器上是否没把你的笔记本电脑设置为通过,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是“借”用别人的无线信号,这就无计可施了。成

网友:
h此时应该直接与网络管理员取得联系,让他帮忙看看无线路由器上是否没把你的笔记本电脑设置为通过,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是“借”用别人的无线信号,这就无计可施了。成

网友:
恩恩 记住了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用的资料。。。。。。。

网友:
可以考虑收藏 以后遇到用

网友:
本本如果是 连不上网等问题 我个人都很头痛。

打不上驱动的情况下。最简单的办法添加一个外置的

网友:
相关软件必须按张,就像DELL那样的

网友:
复制粘贴保存,遇到了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这些原因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
不错的帖子,就是板卡了点

网友(2015-12-18):
换换换 怎么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还有网卡驱动没有驱,网卡禁用

网友:
虚 心 学 习,谢 谢 分 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