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拆解时关于螺丝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2-06-05):
拆卸笔记本,给笔记本做清洁维护、升级硬件,除了能体验一把DIY的乐趣,还能延长笔记本的寿命。不过,拆机对于菜鸟来说,也不是容易的事,你不仅得拥有一定的笔记本基础知识,动手过程中,还有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一颗小小的螺丝往往就会让你头痛万分。这到底是新手不够熟练,还是笔记本自身设计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避免螺丝引发的故障呢?这就为您带来笔记本电脑拆解时关于螺丝的注意事项。
如何防螺丝丢失
给厂家的建议:对于维护窗等经常需要拆卸的部位,尽可能使用防丢设计,避免螺丝丢失。
给新手的建议:利用磁铁、器皿放置拆下的螺丝,减少螺丝丢失概率。
拆机时螺丝丢不得,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不过,面对拆下的一大堆螺丝和配件,再加上随时要使用的螺丝刀、镊子等工具,弄丢螺丝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例如,一不小心,碰到了,就不见一颗;抑或是在拆下螺丝拔出时,碰到了机身,螺丝就掉下去“石沉地面”了……想要再找到一颗一样的螺丝,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笔记本上最常需要拆卸的维护窗,不少厂家都使用了螺丝防丢失设计,方法很简单,就是在螺丝上加一片卡簧,将螺丝直接固定在维修盖板上,这样,在拆卸螺丝时,和维修盖板连为一体的螺丝,再也不会出现丢失的情况。
这样的设计固然出色,可奇怪的是,螺丝防丢设计只出现在笔记本维修盖以及处理器的散热片上。为什么其它部位的固定螺丝没有采用类似的设计呢?其实原因很简单,由于防丢设计的螺丝在拆卸时,由于螺丝低端是固定的,那么,螺丝自身将往上顶,将连接面两端顶开,形成缝隙,这对于拆维修窗影响不大,但在其它场合,如笔记本的C面和D面固定时,由于采用的是螺丝+卡扣式的固定方式,这样,防丢螺丝顶开的缝隙,很容易导致卡扣的断裂。同时,C面和D面为保证足够的强度,其材质往往较硬,此时,缝隙所形成的外壳变形,还可能导致外壳断裂等异常事件。因此,螺丝防丢设计无法用于这些场合。想在笔记本的所有螺丝上都采用防丢设计,暂时还不可能。
在笔记本底面盖板上采用防螺丝脱落的设计对拆机非常有帮助
给新手的建议:锁螺丝时用力适当,严禁暴力,仅手腕用力即可,不要用上臂的力气。
拆过好几次的笔记本,螺丝怎么拧都拧不紧,松松垮垮的,用起来不舒服不说,强度也大大降低。为什么螺丝会拧不紧呢?不少拆机者都以为这是螺丝或是螺帽上的螺纹在多次拆装后被磨损,导致滑丝而出现问题。实际上,为了尽可能减少这一问题,笔记本的螺帽部分基本上都采用了嵌铜设计,即在塑料壳中嵌入铜质的螺母,由于铜质螺母的强度和耐磨性都相当不错,因此,多次拆装,也不会造成螺纹磨损而出现滑丝的情况。
既然有了防滑丝措施,为何在拆装机中还出现滑丝、螺丝上不紧的情况呢?实际上,铜质螺母是足够结实和耐磨了,在不少厂家用于固定螺母的塑料桩却不够结实,由于厂家装配笔记本时采用的是力矩螺丝刀(注:可自定义调节用力大小的螺丝刀),其锁螺丝的力矩是恒定的,这样,不会造成塑料桩上承受太大的力量。而普通使用中在拆装机时,采用的都是普通螺丝刀,锁螺丝时更是唯恐锁不紧,都是用尽全身力气,铜质螺母上就承受了巨大的力量,这就破坏了塑料桩和螺母之间的连接结构,令螺母在塑料桩中可以跟着转送,从而产生滑丝。而严重时,还会导致塑料桩开裂,无法固定住螺母,此时,螺丝自然是无法锁紧了。
在拆卸笔记本时,经常出现螺丝头部的凹槽被磨平,从而导致螺丝刀无法吃力,拆不下螺丝的问题。尽管这一问题与厂家使用的螺丝材质太软有一定的关系,但也因为拆机者往往使用了过小或过大型号的螺丝刀,这样在拆卸螺丝时,螺丝刀与螺丝凹槽之间的接触面积很小,如果螺丝的阻力较大的话,凹槽上承受的压强很大,从而导致金属变形,凹槽被磨平。因此,拆笔记本时,螺丝刀可是有讲究的噢,最好选择大小合适,刀头恰好将凹槽填满的螺丝刀,这样就不容易让螺丝毛牙了。
用力不当、螺丝大小和螺丝刀不匹配,是造成滑丝的罪魁祸首
如何分清螺丝规格
给厂家的建议:加强标识,减少螺丝种类规格,不同种类采用不同直径的螺丝。
给新手的建议:拆机时就为装机做准备,用笔记录螺丝种类规格,或将螺丝分类堆放。
准备装机时,面对拆下的一堆螺丝,会让不少拆机者犯晕。尤其是一些笔记本,其螺丝规格多达十余种,再加上一些螺丝的规格极为相近,仅在长度上略有区别。这要是在拆机时没做好记录和分类,还真容易用错螺丝,这可不是小事,如果错用较短的螺丝,那锁定不牢靠,笔记本松松垮垮的,一旦错用较长的螺丝,而锁螺丝时又没有把握好力度的话,那螺丝很可能锁穿线路板,笔记本就可能因此损坏。
螺丝规格太多,实在是件麻烦事。但由于电路板、机壳设计不同让螺丝的用途不同,想统一笔记本中螺丝的规格,显然是有极大难度能的。但适当压缩螺丝的类型,将螺丝种类控制在两三种,减少归类的难度和误安装的可能性还是相当有必要的。同时,加强标识也是相当有必要的,在这点上,早期的的笔记本普遍做得较出色,如ThinkPad T40就为螺丝进行了分类,它在背部绘制了所使用的螺丝的长度和外形,同时,在螺丝孔外部,还标注了所使用螺丝的代号,这样,即便没有做记录,只要按图求索,就能保证螺丝的正确安装。成都笔记本电脑维修培训cdxcnote.soxsok.com/成都笔记本电脑维修培训学校
实际上,为了避免上错螺丝,T40上在螺丝上还采用了不同的设计,如其用于锁定键盘的3号螺丝在长度上就比用于锁定腕托的4号螺短些。而一旦误用4号螺丝时,将导致键盘被锁穿,损坏。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T40上的3号螺丝采用了本色平头设计,而4号螺丝则使用黑色圆头设计,从视觉上进行了明显的区分。同时,其4号螺丝直径略大于3号螺丝,这样,只要不使用暴力,4号螺丝是无法锁进键盘安装孔的。这就最大限度的保证了用错螺丝造成的笔记本损坏。

T40在机身底部标注了该机采用的螺丝种类
结语:拆机,从螺丝开始
拆机的第一步就是拆螺丝,但就是这简单的三个字,很多时候会让新手摸不到北,经常造成盲目拆装,损坏本本。这其中,固然有新手对于笔记本结构不熟悉的原因,但某些笔记本在螺丝设计上不合理也是一大关键因素,这让不少新手因为增添内存就丢了螺丝,用力稍大螺丝就滑丝,甚至是十余种螺丝摆在一起让你不知该用啥螺丝装回去。
而对于这些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故障情况,其实,只要设计得当,螺丝拆卸的难度,拆卸引发的故障都可以大大降低,这点,厂商考虑过吗?当笔记本已普及,成为普通人的工具时,拆机也不再是专业人员的事,因此,简化设计,拆机也要人性化。

网友:
确实是这样壳子有些笔记本标注的有大小,而内部主板上没得标注,有时记不住那些地方上哪种型号的螺丝,装配完了还剩些螺丝不知道往哪里上

网友:
不就是拆个机吗,居然写了这么多,不过一些小方法还是值得借鉴的
其实拆机很简单,就两个字:多练

网友:
实在记不住一就打标就是啦,以前拆SONY就这样干

网友:
其实拆装的多了都挺简单的,稍微分下类然后拧下来看下长短就OK 了。

网友:
螺丝我收集了一整盒,呵呵,用专门的小盒子放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