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CPU一玩游戏温度飙升

楼主(2012-06-05):
先上个图     这几天碰到这样一个怪问题,一个AMDCPU的台式组装机只有玩游戏就出现温度突然飙升的情况。开始以为是散热座的问题,我就给他换了个铜散热座,玩游戏温度正常了。可是过一段时间有出现温度飙升的问题,以为是硅胶没打好,于是重新打了一遍又正常了,过一段时间还是一样。给他重新弄下又好点,但是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这段时间碰到2个这样的情况了,CPU都是一样的,是不是AMD的这款都是这个问题啊?到网上查也没看明白是什么原因,现在是在没办法了,向各位高手请进了。

3.1
5000+ 坏的太多乐,听说撬开盖子上硅胶也许能解决
5000的CPU很多都有问题 你还换个CPU看看。

网友:
5000+最容易出问题 温度高然后断电!我有10多个这样的问题 现在拿来点板

3.1

网友:
AMD就是温度高啊

网友:
之前好像碰到过,换了个U就不会了,但是那个U放在别的板子上也可以正常使用

遇到几次了

网友:
试试把散热底座和风扇一起更换,我自己的自己原来的情形和你差不多,后来更换了板上的散热底座后就好了,风扇不要用原装风扇,要买个轴承风扇。。

网友:
好像是CPU坏了。我以前也有个5000+的U。刚开始的也是温度高。散热也没问题,不烫的,没管他。后来就挂掉了

网友:
amd早就淘汰的u楼主该换了。这个u和4200+的还一7750的毛病一样,一玩游戏温度就飙升。。。。

网友:
5000+的 这多问题吗   之前有个 5200+ 的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这给客户换了好多4800+到5400+之间的cpu都是同样问题,冬天没事就是夏天玩一会掉电,换任何散热器都不行,最后换cpu搞定。估计是amd 这种cpu的通病吧

网友:
换一个好一些的风扇试一试

网友:
把U上面的铁盖撬下来,然后从新做好散热,再把盖子装上去,那样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你这么高温度还没断电,不错。
昨天刚给一块5000+加硅脂,装系统装不上,能GHOST完成,一进WIN界面断电,风扇还用的是超频三,进bios看温度,不断上升,到80度断电,最后加了硅脂,把风扇架,用螺丝上紧,现在开机温度45度的样子,满载75度。
风扇和CPU接触不紧密。

我自己用的5200+,温度却始终很低,而且风扇5V供电,转速1300转,温度很低,硅脂都没涂,比我的笔记本还要低,不是风扇的好坏,是能否接触紧密。

网友:
AMD  就是费电

网友:
AMD的U兼容性可差了有时候来回的倒一下问题就解决了,你换个U试试,

网友:
你用手摸摸热不热,我们有个主板是H61的主板温度40多万度,用手摸不到30度呢

网友:
cpu座的问题居多

网友:
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这个方法论坛上的朋友也发表过,这种方法屡试屡爽!拿张名片剪下其四个角,剪下的四个角分别垫在CPU座跟CPU之间的四个角,你再开机试下温度,保证不会再那么高了!昨天我又搞好了一台,没搞之前加什么样的散热器都没有用,玩游戏照样CPU高温保护死机黑屏,一摸散热器的温度也不算热。

网友(点评):
真的吗,还有这种玩法……

网友:
这个方法有根据吗?我中午也回去试一下,这样的U我有十多个呢

网友:
CPU问题吧   4200+  5000+  5200+这种双核我坏了一大堆

网友:
我碰到这样的都是搞好风扇还能行

网友:
网吧两台,邻居一台,全是这个毛病!一冬天没事,这几天又开始了!

准备给他换个U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现在困扰啊。。。楼主解决了没有。等看你的解决方法了。

网友:
换一个好一点的散热器,那种塔式的,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AMD的cup就是温度高

网友:
其实原理是垫高cpu令其与散热器接触紧点

网友:
AMD的通病,CPU晶体虚焊了

网友:
我有个4200+的U 问题也是和楼主的一样  温度过高  用再好的散热都不行  后来换了U就好了  怀疑楼主的也是U的问题  不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