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 md2 2.1的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06-05):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的,换了io,cpu。拆了串口,声卡,网卡还是不跑码,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压下桥看看跑不。 你这也就剩桥的事了。

网友:
你为什么弄了这么多都不试试桥了?我觉得你应该先看看桥,应为这种大部分都是北桥。

网友:
刚加焊完北桥,还是一样,

网友:
刚加焊完北桥,还是一样

网友:
量总线,刷BIOS

网友:
换板子吧

网友:
北桥坏了,不如买块新板

网友:
结束了,顾客拿走了,我弄不好了,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