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N68M+ 跑码 50 20 有时候跑遍50 C7 C3 01 02 无限循环

楼主(2012-06-05):
顶星T-N68M+  跑码 50 20  有时候跑遍50 C7 C3 01 02 无限循环  BIOS刷了,  CPU 桥内寸 时钟供电正常

网友:
桥没做,感觉不像桥的问题   大虾们给点思路

网友A:
哥们  直接桥,这个我上次遇到了  北桥啊,就是这个罪魁祸首

网友B:
把COMS清空下看下   在把跳线重新跳下     这板是NV桥吧   尝试下用力压桥 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COMS清空下看下   在把跳线重新跳下     这板是NV桥吧   尝试下用力压桥 看下

清拉,  BIOS刷之后也清拉,  还是一样   桥也压拉  还是一样    桥做拉等下凉拉之后都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做,等下发结果  出 我怕做之后还是一样

多数这问题都是桥空焊引起的  你不会就直接把桥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数这问题都是桥空焊引起的  你不会就直接把桥换了吧

桥做了,  故障依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们  直接桥,这个我上次遇到了  北桥啊,就是这个罪魁祸首

桥做了,故障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桥做了,故障依旧

跑的代码还是和之前一样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桥的问题,主要查一下IO和IO的时钟频率方面

网友D:
桥有没有空焊是感觉不出来的,这种故障还是先做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有没有空焊是感觉不出来的,这种故障还是先做桥吧。

做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的代码还是和之前一样啊?

恩,跟之前的跑码一样  - -.

网友:
IO 型号是   W83627DHG-P

网友D:
确定内存没坏的话,就清洗内存槽,刷BIOS

网友E:
LZ果断换I个I/O,貎似不能其他型号代换,我手上也有一块同样的板,供电,信号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没动它,愿意的话,卖给你,或者你卖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内存没坏的话,就清洗内存槽,刷BIOS

内寸是好的  我刚掉的三代内寸!  BIOS刷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果断换I个I/O,貎似不能其他型号代换,我手上也有一块同样的板,供电,信号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没动它,愿 ...

关键没有这IO啊,   在说这IO 还死贵,   20元修他着板子 - -,

这么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