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775散热器要注意的方法

楼主(2012-06-05):
      前天有个顾客拿来一台电脑不亮,主板是七彩虹G41,CPU430,内存DDR3 1333-2G,检测主板不跑码,顾客急着用机同意换新板。很多G41的主板只支持DDR2内存不支持DDR3内存,一时找不到七彩虹的主板,最后换上一块昂达G41主板支持DDR3内存。换上主板装好散热器试机不亮检测卡竟然不跑码,心想是不是CPU也坏了?准备换一个CPU试试,拆开散热器后再启动电脑这次可以跑码了。重新装上散热器这次我没有完全拧紧锣钉拧了几圈,启动点亮跑码。不知道是这台电脑的散热器有问题,还是装775散热器不能完全上紧锣钉,原来的主板估计是散热器上尽锣钉压迫主板变形损坏了。

网友:
遇到过 不要太紧就没问题 可能紧了变形啦

网友:
压紧,板子变形了

网友:
不要太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8556-1-1.html

网友:
一般爱用卡扣的,不爱用哪种螺丝的。

网友:
恩恩嗯 。。  对呀,,, 很有道理的了 。。。

网友:
弄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得心细点、

网友:
是因为拧的在紧了,各触针与CPU触点发生了短路,而不开机,特别是后换的风扇最易发生这事。

网友:
螺丝太紧,伤到主板了!!!!!!!!!!

网友:
onda G41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用户用一段时间后,开机不跑码,风扇拆下来,又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CPU座子虚了!

网友:
楼上正解啊 另外也别拧太紧吗 不知道你们拧哆紧 不要用扛麻袋的劲拧噢

网友:
遇到过,像这样的感觉受力了就不要拧太紧了。

网友:
这是一个安装注意事项问题。过犹不及呀

网友:
有很多东西都的在实践中才能学到。
也有很多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换来的。

网友:
有些时候一点不懂的东西不要轻易去尝试,否则有可能越弄越坏

网友(2012-07-29):
太紧对主板不好

网友:
说不定是CPU座接触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