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方K41H图纸,板号为TOP-2M

楼主(2012-06-05):
此机开机保护,开机掉电,测量无1.2V供电

网友:
国产的 图纸 就是少。 我找了没有,。  你只能 看着 经验 修了。。。 看看他 是什么 芯片咯。 对着 修。。

网友:
我用的是这机器,新机器啊!

网友:
我跑跑电路看看到哪里去了,

网友:
跑了一下线路,那两个管子控制去了,CPU 供电一个芯片里面,XCP6132这个芯片,哪我没有这个芯片资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