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主板屏幕点不亮

楼主(2012-06-05):
一块AUSU主板可以开机,但屏幕点不亮,请问该怎么分析?

网友(点评):
你这个无法回答。。

网友:
先打VGA 13 14脚阻值。阻值不正常查其相连零件。阻值正常可能是桥,接口或者内存的问题。新手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你这说的也太简单了啊,怎么帮你分析,替换法 一样一样换

网友:
搞个数码卡看看跑到那了

网友:
是不是单桥的   单桥的就是桥的问题  估计单桥可能性大

网友:
兄弟你是做维护的吧?

网友:
我也想说详细的呀,可是没有设备测,只有一只万用表呀

兄弟有万用表打打供电再说啊

网友:
拔拔内存!擦擦槽子!换换独显!测测阻值!

网友:
还是先到基础区看看吧,或者多看看大家的帖子

网友:
按照主板维修流程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