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内存数据线地址线阻值完全一致"

楼主(2012-06-05):
请问这个一致不会是百分之百吧,总有差别的,那么这个差别在多少范围内可以认为一致呢,差别偏差多少会有问题

网友:
有些不万用表不好不会完全一致的  偏差在50以内应该都算正常吧

网友:
那个 似乎不需要搞的这么透彻把   30-80内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