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高手请留步,方方正正的难题、

楼主(2012-06-05):
    我手上有台方正的笔记本,不插电池能开机,插电池怎么也开不了机,保护隔离电路没有问题,求解。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点评):
觉对不是你说的问题,怎么会想到电池呢?郁闷

网友:
看一下切换电路 一般都是一个场管坏了

网友(点评):
看了,检查了,没问题哦 。

网友:
那查电池的保护电路

网友(点评):
也没问题,我觉得就是那几个信号没出来,感觉不是很难修,就是找不到,信号、

网友:
coms电池有电吗?

网友(点评):
量了,有点,怎么没一个人回复的具体一点的啊、

网友:
看看充电电路附近的电路有没有那个开关管或者是电源管理坏了

网友(点评):
芯片没问题哦 。

网友:
看看供电电路吧,应该是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点评):
就是电路没问题啊,才弄的这么麻烦,不然早弄好了。

网友:
你确定你的电池放电正常么   还绝对不是电池问题  看你说的电路都没问题  芯片是好的   你确定充电电路正常么  你插上电池看看 有没有12V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