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2 不显示通病问题(显示灰屏无显示字幕) 已解决

楼主(2012-06-05):
    昨天一个学员接朋友一台笔记本ACER 5572电脑开机显示灰屏无显示字幕。看现象可以判定是显卡芯片的问题。拆机吧,首先加焊显卡芯片(7300型号的显卡)。上BGA返修台加焊,几分钟后加焊OK,插电开机测试,电流跑0.60--0.98--0.76--0.88--1.00A左边三灯一闪就灭,说明到显示项了,屏幕没有显示任何东东。糟了,原先还有背光显示,现在连一点光都没有。怎么办?
    外接VGA显示看看,接上亮啦可以看到ACER LOGO.那说明显卡芯片加焊好了。
    去检查屏幕接口,先外观看看,没有明显的空焊,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屏线接口的供电3个:19V 和3.3V到高压条的电压;LVD_vcc=3.3v给屏幕的电压。都正常。再测量4组信号线,每组每组测对地阻值都一样。心想现在测量的地方该测得都正常了,还不显示。怎么办?休息5分钟。
      现在用另外一种方法去检测,安住屏幕接口开机屏幕有显示看到ACER LOGO,噢,那可以肯定是接口接触不良引起的。用洛铁重焊接口,开机显示正常。故障解决。
     总结:在我们维修主板的过程中有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各位同仁一定不要急,一步一步来,自己思路也不要乱。问题应该要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