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不触发 通病

楼主(2012-06-05):
今天接了台THINKPAD  E40的机器
刚开始是不触发、待机正常
看到情况后拆机测试
一切都正常、然后开始找信号、找了半天没什么收获。这种机器是INTEL  I3的机器、原先有一台一样的进水的没得修的、我怀疑是BIOS问题、于是把那台进水的机器卡槽那里的那个BIOS换上、一通电电流正常跳变、OK
记住是换那个卡槽那里的BIOS    南桥旁边的不用换、
这也是通病来的

post_deleted

网友:
就是EC下挂的BIOS啊,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A:
是bios程序坏还是bios物理损坏啊

网友B:
E40的毛病还不少 啊

网友C:
楼主我有一台一样的,要有一个图看一下就好了,不知你说的BIOS在那

网友D:
bios在机器左下角的PCI卡槽边上   IO在卡槽下面

网友D:
附上bios程序和图片http://www.chinafix.com.cn/home.php?mod=space&uid=415897&do=album&picid=43881&goto=up#pic_block

E40 IO 边BIOS.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ios程序坏还是bios物理损坏啊

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了解通病   学习通病。谢楼主

经验多 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通病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附上bios程序和图片

多谢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在机器左下角的PCI卡槽边上   IO在卡槽下面

网友:
今天接了台THINKPAD  E40的机器
刚开始是不触发、待机正常
看到情况后拆机测试
一切都正常、然后开始找信号、找了半天没什么收获。这种机器是INTEL  I3的机器、原先有一台一样的进水的没得修的、我怀疑是BIOS问题、于是把那台进水的机器卡槽那里的那个BIOS换上、一通电电流正常跳变、OK
记住是换那个卡槽那里的BIOS    南桥旁边的不用换、
这也是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40的毛病还不少 啊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有一台一样的,要有一个图看一下就好了,不知你说的BIOS在那

南桥旁边有一个卡槽旁边有一个换卡槽旁边的那个、有条件的话都换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附上bios程序和图片

谢谢分享,我遇到一个本事物理也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
联想真垃圾

网友(2012-07-07):
什么呀   我没看明白

网友(2013-05-11):
现在我有一台是进系统卡住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 还没搞定

网友:
现在我手上也有一台类似的机,但还是没有搞好。

网友:
已经下载了,刷过了还是一样,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3-07-27):
我也有一台,没有搞定

网友(2013-09-12):
联想的BIOS真的是不用说,接了机器要是不启,一定先刷一下试试

网友(2013-11-14):
谢谢楼主 提供的BIOS

网友:
这个机器原来还有这个通病啊 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这机子也有通病,看来还真不少

网友:
联想E 系列做工缩水很厉害。

网友(2013-12-15):
EC BIOS通病。。

网友:
学习一下,先做个记号!

网友:
了解通病 学习通病

网友(2014-01-18):
学习了,不触发难修

网友(2014-04-01):
下来刷看看行不行先

网友(2014-05-16):
怎么就没南桥的BIOS呢

网友G(2016-03-28):
有台不触发的,不知道能否刷得好
バ幸福De右岸
触发条件满足吗 先查一下条件在刷BIOS比如桥待机供电 EC待机供电 时钟 复位 等信号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台不触发的,不知道能否刷得好
触发条件满足吗 先查一下条件在刷BIOS比如桥待机供电 EC待机供电 时钟 复位 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