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求解! 懂的添砖加瓦!!

楼主(2012-06-05):
IBM  R400 拆机现状   TB  H7  进水 腐蚀 清洗 烘干 处理。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下。
             拆机没通电,先量了下  各电压 对地组织。DC  3.3  5.0  1.5  1.8   都正常  上电待机0.02  不自动上电。  实测  U61 如图
           没有 3.3 拆R71 后3.3 就位  说明 U61  检测主板不通过。信号拉低。 在测U61    31  32  示波器打 没出锯齿  和波浪形。如图:
查到这个才发现VDD15  有5.0M 升压电路不成立、测VDD15没有就位 只有5.0M  。种种原因一切指向U61  。我直接从显卡门T61 上面拆了一个。这个时候我乐的。呵呵 钱真 的好赚。因为我报 的500RMB 。
      意料之外的事来了、换了故障依旧。 我换了VDD15 的升压二极管。。 还是无果 , 又测-PWRSHUTDOWN  有3.3   可以被拉低。-SHUTDOWN2  温度检测就位。  喜哥在文中提到:4.PMH7 收到EXTPWR#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高电平的SHUTDOWN2#后,发出M1_ON。M1_ON 过电阻R866 更名为VCC5M_ON、
过电阻R405 更名为VCC3M_ON
VCC5M_ON、VCC3M_ON 至待机芯片TPS51221 的EN1、EN2 脚,开启VCC3M VCC5M 待机电压
5、VCC3M 供至ICH9ME 的VCCSUS3_3,VCC5M 供至ICH9ME 的V5REF_SUS,作为ICH9ME 的待机电压。
VCC3M、VCC5M、VCC5M_ON 在BD4176KVT 内存逻辑相与产生MPWRG。MPWRG 加至ICH9ME 的RSMRST#脚位,
通知ICH9ME 此时待机电压电源好。
BD4176KVT 在VCC3SW 电压稳定,MPWRG 信号为高后,从CP12OUT、CP12OUT2 输出脉冲方波,与VCC5M 自举升
压产生VDD15 的15V 待机电压。
现在机器不触发   待机0.02   3.3 5.0  -PWRSHUTDOWN  3.3  高低高  VDD15  只有4.93   U61  31交  32
角  没有波形。 这个机器应该是知道上电。求之路 PMH7  我换上T61 的 不行我又换回来了、、、、   难道是南桥?   坐等 大师帮助!!!!!!!!!

ibm 维修经验.zip

ibm R400 (mlb3_ext_svt_509_0325)独显.TextMark.pdf

网友:
IBM有些机器这要这边进水  正常都会断线  如果这边进的水比较多  建议就是换板  因为断线至少要补10条以上  断线指的是往往多是过孔不通

网友:
进水的 机器本来就不好处理

网友:
待机都正常的话,就那三个IO

网友:
进水,应该主板有断线的地方,下个R400点位图,查查是否断线,重点是PMH7,充电芯片

网友:
板存 没有断线 !!!

网友:
你还是看看那有没有断线的吧。

网友:
回复   没有断线

网友:
如果手上有南桥那就先换个试试

网友:
感觉不是 南桥问题,。IBM 的 保护性能强。 后级稍微有点 不正常 都会把 前级拉低。。。 你看看 那个 升压 24V 的 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兄弟 我手上有个R400 昨天也修道这里    打算明天找个放大镜看看  就是不出mpwrg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