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6734-AC1在线求助

楼主(2012-06-05):
接到一台17正方屏IBM6734-AC1液晶显示器,供电12V稳压稳不住!显示器亮一下就黑,测得12V马上电压就掉到4点几,求助

网友:
5v下降么  断开高压试下电压还下降么

网友:
5v下到2点多,是不是高压板上面的8角供电片子坏掉了?电容全部换掉了。

网友:
      应该是反馈电路   换个光耦试试

网友:
不对吧,IBM的高压板好像不是12V的,是24V的。

网友:
呵呵。可能是现在出的电压我还没有测对。刚接电的时候出来的电压我测是15V左右。正确的电压还没有测到。到15V直接就降下来了。所以最后电压到底多少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
5V也降的话 应该是保护了 建议断开高压供电试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仔细检查清楚以后在发帖这样大家也好帮上忙。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我会努力的

网友:
应该是供电有问题,跟高压板没有关系

网友:
没解决了。最后还是换板了。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