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88关机后重启

楼主(2012-06-05):
如题dell1088笔记本关机后重启,在冷机状态下偶尔能关机。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是开机出发信号一直被拉低了吗,查mos管控制极信号是否正常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可以细心的观查一上主板的情况,再动手

网友:
把BIOS刷下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没去专研过,碰的少

网友:
不是电池的原因吗  刷下BOIS看看

网友:
楼主尝试过断开网卡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