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怪问题相信碰到过的人不超过十个

楼主(2012-06-05):
早两天接了台R52机器,最先是不进系统不认硬盘。硬盘先换过是新的没问题的。我确定问题后把板拆下来。量了没短路及所以电压都正常后怀疑是南桥问题。于是我加焊了一下试了不行还是一样故障、于是我换了个料板上的,一试不认内存了,我把内存槽擦了又擦换了又换还是不认、于是我把原先那个换上去却也是不认、怎么搞都那样、于是我买了个南桥因为FBM的桥最容易坏、换上后一试还是不行、于是我怀疑北桥的问题、最后搞了还是不行、可是内存那些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唉……这问题该搞的都搞了、头痛啊……

网友:
SPD 有了? 不插内存代码多少?

网友:
这问题就在细节上

网友A:
检查过硬盘的复位信号和数据信号没有

网友:
楼主应该在到BIOS里把和硬盘有关的模式都给它改一下看看。

网友:
在bios下能认到硬盘吗?外挂试试?

硬盘接口供电正常?

网友B:
不过内存的问题是你自己造的,碰到的人当然只有你一个啦

网友C:
问题应该还在北桥上!

网友D:
有次不认硬盘,最后发现南桥少了路电压。

网友E:
BIOS能认到吗?是不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能认到吗?是不是北桥

不是北桥、它那个南桥先动过我就动了南桥然后怎么搞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次不认硬盘,最后发现南桥少了路电压。

我的先也是不认硬盘、以前可能也是这个原因人家修过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应该还在北桥上!

先能亮机的。我动了南桥就不行了

网友:
感觉很复杂哟,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过硬盘的复位信号和数据信号没有

还没有查、因为是FBM南桥人家以前也动过所以直接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内存的问题是你自己造的,碰到的人当然只有你一个啦

是啊、先都能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