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A1触发掉电原因真让人很蛋疼

楼主(2012-06-05):
今天接到一台七喜A1的小本、客户说不亮机、我接过来后通电一试、待机正常、一触发电流能到0.12,但是一触发就掉电。看电流表判断还有电压没出来而且有短路。于是拆机、拆完后测试、测了半天没测到什么问题、心想有点难搞、于是就去搞别的机器、去拿机器的同时顺手把这板放那去烤一下、过了一会客户打来电话说等会来拿机器我说还没修好要等等、他说修不好就算了帮他装起来、我说我尽量帮你修好、于是修好那台后帮那台七喜的装机、装好后一试没想到亮机了、心里狂喜、同时也很纠结、本以为是短路没想到烤下好了、大家也都有没有碰到些怪问题一起分享讨论一下

网友A:
这明显是虚焊所致啊

网友B:
没拆之前有短路,你拆的时候无意间把短路的弄好了,装上就好了,我也遇见过

网友C:
应该是哪个芯片虚焊了 ,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了。

网友D:
i/o芯片 检查开关机电路

网友E:
多半是CPU性能不良吧,上网本的很多

网友:
收钱了没有啊?

网友F:
电流到多少掉电?我上次修了个DELL的掉电加焊了所有的电源管理芯片居然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虚焊所致啊

是虚焊、不知道是CPU还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流到多少掉电?我上次修了个DELL的掉电加焊了所有的电源管理芯片居然好了

电流到0.12   是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可能不收钱吧

修好了当然要收钱咯、嘿嘿········

网友:
收了、不收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半是CPU性能不良吧,上网本的很多

不知道是南桥还是CPU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芯片 检查开关机电路

我就烤了下板、什么问题我都还没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哪个芯片虚焊了 ,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了。

一个月应该能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拆之前有短路,你拆的时候无意间把短路的弄好了,装上就好了,我也遇见过

也说不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虚焊、不知道是CPU还是桥

在当时不触发的情况下,在确认是虚焊,可先按住CPU或桥,注意力度不要用力过猛,看在按哪个时主板能触发,就说明是那个呗。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