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800VM/S不跑码

楼主(2012-06-05):
     华硕P5P800VM/S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你先刷哈BIOS试哈,

网友:
换CPU测试下

网友:
刷个BIOS,先从软件排除

同意。。wt的图片好销魂、、、

网友:
刷bios不行,就做北桥

网友:
先刷下BIOS  不行了 要做下桥,  在不行,好像没有必要修了  这种板问题很难查的  ,往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
有可能BIOS哦

网友:
先换个CPU 在干BIOS部行就干桥

网友:
就是因为有不正常的地方  才不跑码  可以试下 加焊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