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5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6-05):
纳闷,求解决!……

网友:
  我能提供给你思路,查一下CPU供电电路,你可以给滤波电容并一个试试,或者直接换一个Vq试试。

网友:
楼主太小气了,你要找专业维修的请提供你的具体信息,电压时钟复位,要不就是你可以考虑拿给别人修

网友A:
掉电?电流是跑到哪呢?

网友B:
是瞬时掉电,还是跑到什么电流掉的,还是4秒掉电??

网友:
什么都没有查就去问别人是不对的

网友:
期待早日给出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电流是跑到哪呢?

1.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瞬时掉电,还是跑到什么电流掉的,还是4秒掉电??

电流跑到1.多就掉啦

网友:
跑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