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19 不定时黑屏 电源板型号715g2538

楼主(2012-06-05):
今天接到一台冠捷 19显示器  客户反映不定时的黑屏 而且会自动在亮起,拆机一看,驱动板是有通病的715G2498-1,也没多想 就把C512给弄下去了。 然后拷机 4个多小时,一直没有黑屏,满心高兴的交给客户了。

结果第二天,客户打电话来说  还是原来故障,我头一下懵了。    又拿到机器   加电测试,这次情况比以前严重了, 黑屏以后 有很长时间不会再亮,按开关键 无作用,拆机测5V  从0.8V-5V跳变  14V 电压也在变,
这种电源板是715G2538 很常见, 最容易坏的就是E1530A    而这次的情况有符合 IC不良的症状,于是连想都没想 直接换了IC, 然后加电结果有点意外--------情况依旧,   接下来换 50V 22Uf,   在加电 ----情况仍依旧,换开关管,换光耦,换431,都没有效果,这时候有点火了。 心想这个板 跟我较上劲了。

没有办法了。冷静了几分钟 后, 最终拿起表笔,开始研究。  在测量IC 1脚的时候 发现电压一直在跳动,从7V-16V 一直变, 长时间稳定在16V的时候    后级5V就会输出正常, 心里一下痛快了许多,终于找到原因了。  可接下来 这种兴奋很快就消失了。    因为我查了所有的周边原件  都没有找到导致1脚供电 不稳定的原因, 难道真的遇到了 传说中的  变压器坏了。   后来仔细一想  从一开始干维修好像也没遇到变压器坏过的, 于是用模块验证了一下,果然输出都正常,变压器没坏。  这下我被彻底激怒了,发誓要修好这块板,于是找了块料板 开始逐个替换前级的元器件, 为了验证到底是哪个元器件软击穿  我替换一个就加电试一下,  当拆到开关管 G极 控制上的一个10欧的电阻的时候  奇迹出现了。   显示器正常亮起

后来用万用表 测了一下 拆下来的10欧电阻,发现阻值竟然会变, 10--100左右,竟然阻值会一个劲的 自己变,,到现在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怪不得 前几遍扫雷都没有把他扫出来

现在机器拷机已经2天了, 有点想把这块板砸了的冲动    那个电阻的版位号 好像是 R910   不知道有没有 前辈告诉下  为什么这个电阻 短时间测量的时候阻值正常, 长时间测量的时候  阻值会自己变呢?

网友:
这应该算是传说中的电阻变值吧

网友:
楼主是牛人啊,这样子的问题也能找到

网友:
是你的表没接触好中你可以把你的表针,焊到电阻两端,

网友:
我估计这个电阻的周围有发热量很大的器件。或者自身造成的发热量大!!电阻一般都有正温度系数或者是负温度系数。这个电阻由于长时间的受热导致内部变质温度高后会造成电阻值不稳定。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呀

网友:
一一开始就干错了,明明是电源板这边的故障,你干驱动板干什么,

网友:
这种电源板故障心不细还真不好修出来。。

网友:
换我就没这个耐心了,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