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1A 不通电但是按开关,开关灯亮电流上了0.05

楼主(2012-06-05):
华硕Z91A 不通电但是按开关,开关灯亮电流上了0.05  OI 旁边有一个芯片有点发热LV14A 这个芯片,请问有人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吗??请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呵呵 我也想知道 期待有人能回答

网友:
那就等等吧。。弄好了。和你们分享一下

网友:
根本没有上电,南桥没反应,应是SUSB

网友:
最好上传图纸看下才知道,这种板好像是有二三个这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板 有3个。都是LV系列的芯片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图片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图片

网友B:
上电路图  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电路图  看看吧

现在主板看不出毛病。。3V5V 正常。就是不加电,也没有短路的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主板看不出毛病。。3V5V 正常。就是不加电,也没有短路的想象

3V5V 正常不是一定能开机的  他只是开机的一个条件而已  还有好多条件呢

网友:
还是按时序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