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CQ61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6-05):
惠普 CQ61 开机掉电     刷完BIOS 还是一样。大侠们怎么办哪???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电压不正常呀

网友:
缺哪组供电吧?

网友:
楼主同仁,你有检测吗?把你检测的数据和具体现象说具体些,如电流跑到多少A掉电?

网友:
各位大侠 ,BIOS我刷了好多 ,还是一样 ,电流上到0.63A左右就掉了。

网友:
AMD的芯片组吗 很可能北桥呀 那种二合一

网友:
inter芯片组的

网友:
以修复,昨天不小心摸到时钟芯,结果机子亮了。最后更换时钟芯片就OK了。

网友A:
为什么你这样还能修好呢,真的很郁闷,什么都不开直接刷bios,刷完bios不亮直接发帖问,难道lz 从来不开图纸吗

网友:
楼主说的太粗略了 建议楼主把 全板电压仔细的查下 s5 s3 s0状态的电压及其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2016-12-15):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这样还能修好呢,真的很郁闷,什么都不开直接刷bios,刷完bios不亮直接发帖问,难道lz 从来不开图 ...

修一台才百来块钱  哪有功夫查图纸哦

网友(2018-11-21):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