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笔搭在BOIS第一脚可以启动,真奇怪,求解

楼主(2012-06-05):
    如题,一B460笔记本,不能点亮,无意间,把示波器的表笔搭在第一引脚可以点亮,反复试验都是如此。如果不搭表笔,有时也可点亮,但多数不亮。咋回事呀  补充一下。表笔搭住BIOS    有时也不行。不过多数情况下可以的

网友:
你换个晶振,看看。要是是不行就连邪正电容换了。

网友:
同意楼以上说的

网友:
怎样改造,能代替表笔的作用,也行的。诸位有何高见

网友:
你这情况是那表笔点一下一脚就能点亮还是要表笔一直点在那

网友:
加颗电容接地看看如何

网友:
换个BIOS心片吧

网友:
什么BIOS啊?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把EC的32786换掉就好了

网友:
我有这样的一块板,摔坏了的。配件齐全,只是不显而也。

网友:
你换一个BIOS芯片,就好了。

网友:
路过,楼主修好了一定分享一下!

网友:
3 BIOS 本身  2电容  1晶振

网友:
刷个bios,如果不行把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换了

网友:
楼主是SUPER IO BIOS也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
估计是电容有问题~因为示波器的表笔相当于并联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