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进水不触发。帮我看看这个EC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触发

楼主(2012-06-05):
现在32脚ON/FF#有3.3V、117脚PBTN_OUT#只有2.15V。37脚EC_RST#有3.3V、2脚KB_RST#触发没有电压,除了这几个脚位还有哪先信号要检测。由于手头没有EC换

网友:
供电和32.768时钟也要正常

网友A:
查下,有没有读取BOIS。还有用示波器打下PBTN有没有高低高,再看EC有没有发送开启信号到南桥。以及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主板有没有断线

网友:
供电是否正常 EC-VCC和RTCVCC 晶振是否起振 休眠信号是否正常  按下开关 开关所连EC的开机信号是否有跳变 RSMRST是否正常和 EC给南桥送出的开机信号是否有跳变 都正常貌似就不是EC问题啊

网友:
把水清理了没有啊

网友:
应该是坏了的

网友B:
迅维的高手呢?笑。 查EC几路供电是否已到,接地GND和功率地AGND是否正确,晶振是否起振,复位幅度够不够,不可有杂波纹波,AC插入信号是否识别到,LIDSW是否有效,温度信号不需要去看,现在还无工作,如果是戴尔惠普机则需注意AC功率识别信号是否正常,辨别此EC是否自带程序,若不带程序则待机通电瞬间打BIOS的AD线上是否有数据脉冲,正常下应有不断的脉冲,比较密集,若无,则排除BIOS与EC通讯后可判断为EC或BIOS损坏,ON/OFF#和EC连接是否正常,EC有没有接受到正确的触发动作,反之,PWRBTN_OUT是否有相同的触发动作给ICH。南桥的RTC电路是否正常,晶振,RTCRST。触发后EC是否正常抬高RSMRST#,BATLOW#不可有效,ACOFF为低是否正常。BATT_TEMP不可有效,LID_OUT#是否正确给了ICH,ICH收到抬高后的RSMRST#有无返送给EC正确的SLP_S3#,S4#,EC收到此2信号有无送出开启信号,所有跟待机不触发的信号都写给你了,若EC这边都正确,就刷BIOS和换南桥吧。
   另外不要拿靠臆想在这里回复。

网友:
根据图纸这个EC下面挂了touchpad电路,板子里面的谁就是从那里就去的那部分电路整个发霉小零件掉光了旁边还烧了个洞,估计EC也跟着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有没有读取BOIS。还有用示波器打下PBTN有没有高低高,再看EC有没有发送开启信号到南桥。以及南桥的工 ...

插上电源板子有3V。5V出来,但是板子上面的电源灯都不亮。貌似EC坏了都没有工作这么读取bios啊,我EC的bios和机器的bios都刷过了没有用。

网友:
9楼说的比较清楚,理论比较好~~~!开机不触发比较好修!

网友:
今天订购了一个EC明天换了再说

网友:
清洁一下,刷个BIOS,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的高手呢?笑。 查EC几路供电是否已到,接地GND和功率地AGND是否正确,晶振是否起振,复位幅度够不够, ...

非常全面的

网友:
高手在9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的高手呢?笑。 查EC几路供电是否已到,接地GND和功率地AGND是否正确,晶振是否起振,复位幅度够不够, ...

厉害!解释很清楚!

网友:
电源检测好信号,休眼信号

网友:
我手上现在有台G475AX的机器也不触发 EC和你的一样 除了 EC_RSMRST#为0.6V外 像acin   lid_sw PBTN_OUT#全是3.3  EC和桥都换过 EC和BIOS之间有连续波 现在没招了

网友:
触发动作只有 ON/OFF 3。3拉到0。4 其佘都没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