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张显卡花屏是什么问题,主芯片的问题吗?

楼主(2012-06-05):
MATS 测试结果。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71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2020042            0
FBA[63:32]           0       489130            0
FBB[31: 0]           0      1048888            0
FBB[63:32]           0       741722            0
FBC[31: 0]           0       707039            0
FBC[63:32]           0       404197            0
FBD[31: 0]           0          989            0
FBD[63:32]           0         9754            0

网友:
这卡牛X。好久没见过这种双256规格的卡了。我感觉你的测试环境有问题吧。先确定是不是在纯DOS下进行的。换个MATS版本再测测试试。看测试结果会不会变化。确定版本没问题就考虑干GPU了

网友:
纯DOS来的。

网友:
mats8测试看看,这个结果应该是版本不对或不是纯DOS造成的,还有,三星满天星也会这样~~~

网友:
你说的是三星的显存吗?这个显卡就是三星的显存。

网友:
79的显卡好多都是三星K4J55的显存。。是不是显存坏掉了。。如果不是看你这个花的结果不是GPU就是BIOS了

网友:
我感觉是测试软件不对,你多换几个版本测一下看看。

网友:
测了不行 直接干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