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8脚BIOS的代换

楼主(2012-06-05):
是不是容量一致就可以代换呢?有哪位仁兄有经验?

网友:
可以的,至少试过很多没遇到过不行的

网友:
嗯是的8脚换8脚就可以啊

网友:
取决与BIOS里的文件

网友:
8脚 的好像是的吧

网友:
一般能写进去就可以代换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查查DATASHEET管脚定义、容量一致,应该都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