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笔记本主板的自动关机

楼主(2012-06-05):
自动关机
诊断卡直接显示0代码,笔记本主板工作电流为0.2A,主板的开机指示灯亮。
既然指示灯亮,说明待机电路正常,有5V、3V输出,
查待机供电电路、芯片组供电电路、内存供电电路、CPU核心电压供电电路。
最后查到CPU核心电压供电电路,无输出电压,
我怀疑CPU核心电压管理芯片坏MAX8771,为了确定是否芯片已坏,我就查了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CPU核心电压管理芯片MAX8771工作条件:
1、VID0---VID6为1100100    说明CPU发给CPU核心电源管理芯片的逻辑电平正常,如果CPU核心供电电路正常的话,此逻辑电平,是输出为1.2V核心电压,查MAX8771芯片资料就有详细说明。
2、MAX8771芯片38脚SHDN#为开启脚,有EC发出开启核心电压信号,正常为3.3V,此脚正常。
3、供电引脚、供电电压正常
4、上管和下管驱动信号,无电压、无波形
5、查自举升压电路,BST2、BST1为4.79V,正常为6.32V,明显偏低,原因是自举升压回路上的电容另一端原本为1.2V,现在为0V,所以自举升压回路没有工作起来,所以自己升压回路正常。
经过检测一番,我确定CPU核心电压管理芯片MAX8771已坏。
更换MAX8771芯片后,CPU电源管理芯片输出为0.9V就自动关机,诊断卡显示0,笔记本主板工作在0.3A左右
CPU电源管理芯片能输出0.9V的电压,说明CPU核心供电正常。问题出现在其它地方。

网友:
写的太多,改成多次发表。请大家见谅。
查EC的23脚NBSWON#  连接开关键的,正常为按下快关键,23脚就有3.3V-0V-3.3V跳变,查104脚输给南桥的上电复位RSMRST#为3.3V
查4脚开启南桥的待机电压信号S5_ON为3.3V,待机电压正常输出。
查83脚送往南桥的开机触发信号DNBSWON#1为高低电平跳变。
查20、8脚,分别是南桥发出的开机信号,持续为高电平,正常。
查16、7、38脚为各个系统供电电路开启信号MAINON、SUSON、VRON,各个系统电压都正常,并正常输出HWPG电源好信号。CPU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的上电复位信号VR_PWRGD_CK410# 为0V都正常,
查时钟芯片

网友(2016-07-05):
还没写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