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PV主板求助

楼主(2012-06-05):
昂达N68PV主板求助,情况如下,上2800+,不跑码,手动复位下,有时能跑码,跑50,刷过BIOS .,加焊过桥.
上4800+的CPU,一按开关就灭,风扇转下就停,拔掉小4PIN,就不保护了,有时不拔掉小4PIN,也不会保护,就是不跑码.大家觉得是哪里的问题呢,还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吧,换过电源管理IC--ISL6566.

网友:
拔掉小4PIN,就不保护了。重点检查cpu供电部分

网友:
桥 ,,可能大点。

网友:
压压CPU看看,重点查CPU的供电管了.

网友:
顺便说一下,昂达板太垃圾了,前几天直接做桥 做废掉了一片,太容易变形了.

网友:
上假负载时,U的电压是1.5几,上2800+时是1.3多,上5000+时是1.1多,电压正常吗

网友:
正常的。CPU不同,电压也不同的。要看VID[0:4]的组合方式

网友:
桥空焊了吧。或者有地方氧化,

网友:
桥的问题吧。。多是这情况

网友A:
有CPU电压证明CPU供电电路没问题,重点看桥,或者先换个IO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CPU电压证明CPU供电电路没问题,重点看桥,或者先换个IO看看

桥加焊过了,换过IO。刷BIOS后,上2800+有时能显示了,重启后又不显了。

网友:
刷完BIOS后清下零、、、、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