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本本开机掉电五次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2-06-05):
宏基本本开机掉电五次才能进系统是什么问题啊 !

网友:
是不是诶插网卡啊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吧,拆开看看吧

网友:
主板是好的  大家猜什么问题    问题以解决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台机就试过这样的情况,是硬盘问题呢,,,但笔记本的话不知道问题根源是否一样~!!

网友:
是mode没插

网友:
楼主何解  说说看

网友:
是适配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