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台式电脑控制家电

楼主(2012-06-05):
心血来潮,想起人在外边的时候。可以把家里的电饭煲开启。或者在外边玩的时候,把家里的洗澡水提前热好。这样回家后就可以直接洗澡了(想想这是多美的一件事啊)。目前可以远程开启以及远程控制家里的电脑。。但怎样具体的去控制这些家用电器还没什么思路。。。找了很多资料都说用单片机可以实现。。但本人对单片机不是很懂。。希望有共同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下。当然价格是重要的。。如果不计价格的话。找些专业的公司当然就可以实现了。但咱是一介草民,,,,还是算了。

网友:
还可以用门电路来实现...

网友:
这是未来智能住宅的范畴

网友:
这也太高科技了,你打算用什么控制呢

网友:
这个涉及的专业太多了,我现在还是多多的学习吧!!

网友A:
远程控制电器的方法很多。比如用手机开启,座机电话开启,也可以用电脑开启,比如远程开启摄像头就可以开启电饭锅,稍稍改动一下电路控制部分就可以了,动手能力强的爱好者完全可以做到。

网友:
谋事在人

网友:
这个不只是单片机的问题,还有就是你得重新走线,麻烦的多啦,

网友:
楼主只是想简单点的话,USB+单芯片+继电器就可以了。用VB做软件来控制单芯片的I/O,然后I/O控制继电器的开关(注意电流,需要加三极管才能实现),继电器的开关接到电气,注意继电器的电流。电饭锅都是15
00W左右,最少要7A以上,所以需要大电流的继电器。

网友:
难点的方案
现在都是智能电气,所以里面都是单芯片控制
1.先拆要控制的电气,找到按键的部分,拿示波器测试信号。
2.引线(为了不让信号互相干扰,需要加些信号变换的IC)
3.连接到zigbee的无线板(电源可以从电气里面取。一般都会有DC 5V的)

电脑
USB+zigbee无线版
用VB做软件控制zigbee无线版

虽然费力气但是不需要配线,另外一个无线版可以控制多个电气。正是楼主所说的。
注意上面方法只能单方向通信 电脑 到 电气
如果需要双方向通信的话(电气的反馈信息到电脑),需要测试通信信号连接到zigbee无线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程控制电器的方法很多。比如用手机开启,座机电话开启,也可以用电脑开启,比如远程开启摄像头就可以开启 ...

说话都不用交税的噢~

网友:
硬件:并口(打印机口)-->信号线---->锁存器--->三极管-->继电器---->信号线---->电器开关.
并口为25针,第2至9针为数据输入输出,可当作
8个开关线.
原理相当打印一个字符,
软件:VB,

网友:
      学习了
  用云路由也可以把

网友:
买个利用手机短信远程控制的吧,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最经济靠谱的方案了。

网友(2012-07-07):
谢谢楼主!这是未来智能住宅需要的。

网友:
自己习元件,花不了多少钱应该

网友:
用网络实现

网友:
串口+ 51单片机 +继电器  单片机程序就是串口中断接收数据,io口输出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