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台式机开机后跑37代码,然后报警9秒左右,自动掉电。是北桥故障码?

楼主(2012-06-05):
感觉是集成显卡故障,板子没有独显插槽,只能接集显。跑37从哪部分检查呢

网友:
什么BIOS?报警音是几长几短啊

网友:
一秒响一次,响了9次后就自动掉电了。

网友:
这种hp 865主板好像是通病,论坛也有人发过这样一模一样的帖子,但没有说哪里的故障。也不知道最终修好了没有。

网友:
换跟533的 内存    你懂的

网友:
这板子可是一代内存啊,533插不上。

网友:
  内存供电 桥供电正常吗?

网友:
内存供电2.7v,时钟1.1v,总线3.3v。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一样,不会是内存问题。桥电压1.2v,1.5v,2.5v都正常。复位也正常。真是没办法了。

网友:
自动断电跟内存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