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锐V60 待机0.024,出发后停留在0.350左右不 ...
清华同方 超锐V60 待机0.024,出发后停留在0.350左右不变

楼主(2012-06-05):
清华同方 超锐V60 待机0.024,出发后停留在0.350左右不变。 测试3V 5V 都出 没有找到CPU供电芯片位置?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应该就是CPU电压问题

网友:
没有找到CPU供电芯片位置?那你怎么修,CPU供电电感总找得到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38628#lastpost

网友:
根据电感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