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上cpu跑0掉电

楼主(2012-06-05):
很久没有修到T4的机子了,客户拿来一台T43的机子,开机电流跑到0.56就掉电。上诊断卡跑0就掉电,把CPU拆下,短接温控IC1 2脚开机不掉了,测量CPU 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但一上CPU又掉电,CPU供电ic换了,南桥换了,还是一样。请求思路!!!

网友:
换下CPU
MOSFET看看,

网友:
你为什么不换CPU试下呢?

网友:
是了,忘了写,CPU已经换过了

网友:
很奇怪的毛病建议先刷下BIOS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