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核心供电电压缓慢升高,什么原因,求解

楼主(2012-06-05):
(无正文)

网友:
你用的CPU  多高的???换块低点的试试

网友:
查CPU主芯片相关电路及元器件!

网友A:
缓慢升高我觉得是跟附近的电容有关联.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缓慢升高我觉得是跟附近的电容有关联.查查看.

我也觉得是,所以我查了EN和FB的电压也是缓慢升高,最后也停在1.79左右徘徊,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cpu ic芯片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反馈端检测到的电压有问题~他会通过反馈端调整PWM的占空比,从而改变这个电压~估计反馈端的元器件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