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源故障?

楼主(2012-06-05):
今天朋友拿来一个坏ATX电源,据他说只要启动电源,家里就停电(市电),必须拔掉电源插头后等个10几分钟才能来电(市电),,每次启动电源结果都一样。把电源拆开后,目测外观没有问题,请问可能的故障原因?测试点?
掉电

网友:
您是说插上插销掉闸还是启动主机后掉闸

网友:
启动后掉闸

网友:
电源里面没短路?

网友:
拔掉电源插头后等个10几分钟才能来电
这个没看明白,如果短路造成市电断电了,还能延时自动恢复?
短路的话很好修,基本就初级那几个元件,再测试记得串灯泡,就不会跳闸了

网友:
只要启动电源,家里就停电(市电),必须拔掉电源插头后等个10几分钟才能来电(市电).....
怪哉?未见过,查市电正常后再修电源吧?

网友:
不会是市电中的漏电保护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