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瀚视奇HW191A 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2-06-05):
接机:瀚视奇HW191A ,开机,无反应。猜想是开关管的问题。拆机:电路板,驱动板。目测,没有任何烧坏的痕迹。拿出万用表,测试开关管SP10100C,短路。用电烙铁拆下开关管。测试电路板,不短路。心里窃喜。再测试开关管,短路,果然是开关管挂了。找了下显示器电路板的料板。没有找到一样的开关管。BAIDU.COM SP10100C的参数。找了个参数基本相同的。SR1060 替换。再测试,电路板没有短路。再开机测试,点亮。测试2个小时。OK,正常使用。希望高手多多指点。混了坛子半年。还是学习了不少。感谢论坛的所有工作人员。谢谢。

网友:
sr1060代sp10100c有点勉强,虽然最大充许电流都是10A,但反向击穿电压只有60V,低了点。在高速脉冲整流电路中,最低要求整流管耐压应在输出电压值8倍以上,即12VX8=98V以上。原机用耐压100V的,是符合高速开关电源次级整流管要求的。

网友:
恭喜你 赚了多少?

网友:
最普通的问题!

网友:
电源板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能查出故障点就不难修,配件配齐点原值代换的好。

网友:
开关管坏了没有烧其它东西
LZ运气真好啊

网友:
恭喜LZ咯,这就是成功的开始!

网友:
到底是开关管还是整流管???

网友:
不断在学习中成长。。。谢谢楼主

网友:
一般开关管不会单独损坏的啊,还会带动其他小元件损坏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开关管坏了,,保险应该也坏了吧,开关管单独应该不会坏的吧。。郁闷。

网友:
感谢楼上的所有朋友。感谢哈

网友:
感谢你们的指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