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蛋疼的烧机法修出问题

楼主(2012-06-05):
前2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器,已经晚上快下班了,我也没什么心思修了,客户说还是先看看吧,ok,,废话也就少说了,插上电源,电流待机直接0.230,主板有短路,交给小弟拆机(省略千万字)
主板拿到我手里的时候,量出主供电短路,3V短路,1.05V短路,我草,这么多短路,然后和客户说了一下价格。
  • 先修主供电短路吧,这个好修,我就直接用烧机法,量出PQ19穿了,拆了之后,量主供电还是短路,而且这时候仔细一看,*脏话*,产1.05V的 PU4上面有个小黑洞,我的个神乃,哎,拆了吧,这下子主供电不短了,1.05V也不短路了,下面就是3V的短路了,
  • 还是用烧机法,用收摸,KB9026QF C0 直接烫,差点把我手烧胡了,拆,继续拆,这下子好了,3V短路的问题也解决了
  • 换好KB926QF C0之后,奇怪的事情来了,按开机,没反应,一开始以为KB没弄好,又重新弄了一下,还是一样,继续查
  • 现在3V 5v有了,按开关也有跳变,看KB926的pin116脚,按开关之后没反应, 于是有测了一下PIN116的对地阻值,*脏话*,只要20欧,哎,这SUSP#去的地方多了,怎么查,没办法,继续用烧机法,我接了3.3V在这里,摸了大半天没摸到,就是在一个小角落,摸到了u16烫手,拆了呗,好了,不短路了,这个芯片我有没有,又没什么用,算了,不找了
  • 然后有测试了一下各个对地阻值,ok正常,加点,开机,期待已久的联想出来了,装机收钱。
  • 小弟不才,就这样写写,希望各个大师见谅!~~~

烧鸡大神

网友:
这个可能是别人动过的机器吧,故意烧的吧

网友:
好一个烧鸡大法……

网友:
杨明师傅,高手啊  。。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一样的  3V和1.05都短的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烧鸡法

网友:
出神入化、已臻化境的烧鸡大发

网友:
烧鸡大法,厉害厉害

网友:
没修出问题,是修好了呀!神功啊!

网友:
看来烧鸡法真的可以啊

网友:
学习了,顺便问下电流调到多大

网友:
楼主,要写的再详细点,最起码也要说U16是什么芯片吗

网友A:
烧鸡大法,拆了电源IC不要上电,会烧一遍的,还好你没加电

网友:
好牛奔的烧鸡法,电流是多少的时候摸器件?

网友B:
看你的标题以为你修坏了呢!!等着看热闹没看着

网友:
出神入化

网友:
烧机发好啊!我也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拆了电源IC不要上电,会烧一遍的,还好你没加电

拆掉之后我就测量的阻值,没有接电,这里没有写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标题以为你修坏了呢!!等着看热闹没看着

呵呵,这是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