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可以启动,屏幕文字发虚

楼主(2012-06-05):
         HP CQ40(AMD独显)客户自己清灰,之后不亮。同行送到我们店,我们的技术仔细观看发现BIOS芯片第4脚(接地脚)与地连接的板线都已经断了(客户自己拧螺丝拧长打到板子上)。把第4脚飞线到地,白屏。测JLVDS屏线接口发现没有+5VS电压,找到+5VS电压产生场管Q35,发现Q35的+5VS电压已经正常产生。直接把+5VS飞到屏线接口第28脚上。接屏试试,发现亮了。有图像,捡便宜了。简单装上机器,想点一会试机。结果发现屏幕文字发虚 (因为当时活忙,未能找下照片)。试外接正常。
         拆机,重新查发现JLVDS屏接口第2脚,LVDS_A2-信号线对地阻值为无穷大。经查电路,该信号由显卡直接发出。估计是显卡坏了。客户不修了,机器已经取走。
         现在想请教一下屏发虚如果只是缺少LVDS_A2-信号引起能引起屏发虚?还是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
cq40  显存会出现这类故障吧,前两天修过

网友:
屏挂了吧 要到图片才能确定

网友:
你可以查查这个线有没有明线啊,飞线看看,说不定是断线呢,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