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快来解决下!!!!!!

楼主(2012-06-05):
开机走到WINDOWS后  准备进入桌面  是就是进不去   运行十次也就能进一两次    本以为是硬盘有问题   可是检查了下硬盘 没有一点坏道

   高手门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急啊。。。系统?硬盘?还是什么。   系统做不来  里面很多资料  我都晕了                         求高手!

网友:
没坏道不代表 没软故障 ,一般来说 你既然不能进系统 在启动 一定属于非法关机 ,久了硬盘软故障就必然存在的,系统也很可能已经崩溃了,资料先用进PE 复制到移动盘去,然后这个盘重建分区 安装系统 ,这很清晰的软维步骤,遇到硬件问题 再说,先软后硬嘛不是吗 可能的硬件问题 ,不外乎内存 主板 显卡,可别损坏的其他pci usb设备也可能导致,这就要用最简方法排除了

网友:
还是先用360卫士或金山卫士 扫描一下吧

网友:
如果有光驱   你把光驱 拔下来试试

网友:
调试时间`!

网友:
换个内存拭下

网友:
看你的情况是进不了系统,做一个系统不就知道了!

网友:
肯定系统有问题了,先试试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行不行。实在不行的话进PE修复下引导。

网友:
光驱拔掉啊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试吧,不能做系统的话你换个硬盘装上试试,或者直接用U盘系统启动

网友:
没坏道不代表 没软故障 ,一般来说 你既然不能进系统 在启动 一定属于非法关机 ,久了硬盘软故障就必然存在的,或系统

网友:
“运行十次也就能进一两次”电脑有几条内存啊?看PE能进去吗?把资料先拷出来,不就没后苦之忧了,系统的原因很大。

网友:
系统或是分区出了问题

网友:
建议用排除法,一个一个设备的拔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