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60不开机,求教。

楼主(2012-06-05):
联想昭阳老本本E360,不开机,待机电流.0.02A正常,觩发上电后,电流到0.8左右就不动了,应该待机电路是正常的,内存供电也是正常的,是不是CPU的供电电路有问题啊,因为没有图纸。不好找啊。请各位师傅师傅帮帮忙啊,新手修机。
刚开了壳大概测了一下,内存2.5V没有,应该在2.5V电压产生电路部分有问题吧。CPU供电肯定也就没有。内存SPD。3.3V正常,图纸已找到,放上来了。请大家下载一下帮我看一下,不扣分。呵呵。现在VCCP  1.1V电压,和1.2VDDM电压没有。U36 MAX1715应该没有工作了。没办法,新手,从头从时序上一点一点的电压查吧。请大家帮我看一下,内存的供电2.5VDDM  电压是哪里产生出来的啊。图纸在楼下。已上传。

网友:
你不插内存,电流是多少?你通电就是0.80A左右,都没有跳过吗?

网友:
同意2楼,如果电流直接到0.8A ,且有没有内存都一样,请直接干南桥

网友:
0.8CPU应该已经工作啦,你看看机器开始跑码没?

网友:
刚开了壳大概测了一下,内存2.5V没有,CPU供电肯定也就没有。内存SPD。3.3V正常。现在求大家哪位有图纸帮帮忙给传一份吧,新手啊。呵呵。

网友:
图纸找到了,谢谢大家啊。扣了我二十分了。呵呵

网友:
刷一下BIOS先

网友:
刷个bios,或者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你那有示波器吗?没有这机器修本本很难的

网友A:
有示波器先打下U核芯供电起来了没?北桥一组供电没起也一样没核芯的.

网友A:
见意还是先发个贴,请大家谁有图纸上传份,没图纸好多板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意还是先发个贴,请大家谁有图纸上传份,没图纸好多板无从下手.

谢谢大家,我给大家发一下图纸,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啊,现在U36应该没有工作。因为L27 和L33   1.2VDDM电压和和1.1V的电压都没有产生,1.1V  搞不明天,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怎么输出1.2V和1.1V的电压呢,1.2V应该是前端总线供电。1.1搞不懂,还有这图纸大家帮我看一下2.5VDD内存电压是哪里产生出来的啊,找不到啊。 F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先打下U核芯供电起来了没?北桥一组供电没起也一样没核芯的.

我拆开这个机子是个二修机,以前别人给修过,应该没有修好。U36 MAX1715供电的保险管F1都没有装上。CPU电压肯定没有,都测了,有示波器,U36 MAX1715应该没有工作吧。图纸已给大家上传上来了。这个机应该电压的时序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啊,3V   5V的待机电压是肯定有的。

网友:
故障已解决。原来是VCCP1.2V 和1.1V的电压没有,查到是MAX1715没有工作,确定MAX1715的开启脚ON1 ON2为低电平,没有开启,查图纸跑电路路到SYS-PWROK 测这个信号电压也没有高电平。他的发出是由南桥发出。且由与门电路控制和3V上拉。此输出电压没低电平。把与门电路断开。MAX1715正常工作。说明与门电路输入或本体有问题,查与门电路的输入,一共有两个信号。应该都为高电平才对,实测DDR-PWR-GOOD信号电压为低电平。说明内存供电肯定有问题,这个主板的内存供电在一块小板子上的。最后查为内存MOS管供电没有。保险电阻开路。

网友:
跑线路就行啦……